CTH3-C37 EtherCAT连接第三方伺服电机(菲仕TW系列)操作说明

楼主(2018-11-21):
深圳合信C37-00S1连接菲仕TW驱动器操作说明
1、 安装软件http://www.co-trust.com/Download/index.html?D_Series=84  (CODESYS 3.5SP4 )
2、 更改电脑本地连接IP地址
3、 打开PLC软件,先设置选项,勾选 特性栏对话框
4、 添加控制器设备文件和菲仕EtherCAT设备文件
工具、设备库、安装PLC文件(选择对应的PLC型号设备文件,注意右下角文件类型
安装菲仕 EtherCAT设备描述文件
5、 新建项目
文件、新建、标准工程
6、 添加EtherCAT 主站
Device处右击添加设备,选择EtherCAT Master,添加设备
添加完会出现一个主站硬件和一个EtherCAT_Master的任务
7、 添加从站,在EtherCAT_Master处添加设备
选中 添加菲仕电机
8、 设置EtherCAT主站通信参数(根据名称选择网络,从上到下三个网口,下边两个是EtherCAT通讯口,中间网口名称eth1,最下边的网口名称eth2
9、 设置EtherCAT从站通信参数
勾选 使能专家设置, 勾选 使能4000us同步时钟,去掉启动检查  供应商ID和产品ID 版本等,如不去掉勾选通信报错。
10、 添加通信参数,在专家过程数据栏中,在outputs 插入 csp模式给定位置 607A Target position,模式设置6060 Mode of operation
inputs 中添加 报警参数(对象字典地址 603F,列表中不存在,可手动在名称和索引地址处输入)
添加完成后 可看IO映射地址等
11、 执行编绎
12、  建立与PLC通信,双击Device,通讯设置,扫描网络。
PLC最上边的网口通过网线连接,如PCPLC在同一网段,即可搜索到PLC,选中确定。
13、 登录并下载
下载完 启动

通信正常,状态显示绿色圆圈。
在从站,IO映射中可读伺服状态及坐标。(必须勾选右下角 总是更新变量)
14、 添加映射dsp402轴,在TW_0302从轴处右击,添加softmotion-dsp402轴。
确定。
在出现的SM_Drive_GenericDSP402,右击 属性,更改轴名称
点击确定。
15、 设置 402轴参数
双击 轴,可在基本的 设置 线性轴 或者 旋转轴,加减速类型,软限位等,一般保持默认。
在缩放与映射中填入 映射关系,应用程序中所需量纲。(地址栏中 必须保证轴所需参数地址值中有地址值,如果没有地址值可能轴文件不对,需重新安装标准轴文件)
重新登录下载,检查轴是否工作正常,显示应全为绿圈。
16、 编写简单测试程序
与轴控制有关的应用程序,需与 EtherCAT通信周期保持一致,所以如果需要在PLC_prg默认添加的程序块中编写轴控制相关程序,需要在任务配置栏中,将PLC_prg拖拽至EtherCAT_Master名下。
选择工具箱中的带有EN/ENO的功能块,拖拽至 网格中。
Axis中填 入 TW01 轴名称,输入输出如果不想填写直接删掉?回车即可。
17、 测试
将如上程序,下载到PLC,进入监控状态。
速度 vel中填入1,即1秒钟转一圈,一分钟即60rpm
双击 TW01,在基本的 窗口中可见轴当前状态。
运行一小时,工作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