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37后接数字量模块在监视窗口状态与模块指示灯不一致问题

楼主(2018-12-20):
C37后接了一个数字亮输入模块DIT16和一个数字量输出模块DQT16,在监视窗口显示数字亮输出模块对应点为TRUE,但是对应指示灯并不亮,数字量输入模块的输入点指示灯亮但是监视窗口状态为FALSE,模块都有接24V电,这个是什么原因?

楼主:
需要将监视窗口的总是更新变量勾选上才可以,不然监视窗口与模块的状态不会更新

网友:
数字量输出模块输出公共电源必须接的,不然指示灯不亮,输出也没有电源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