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系统下 安装STEP 7-MicroWIN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8-12-28):
        合信小型PLC,都支持使用STEP 7-MicroWIN进行编程,对于习惯使用西门子s7-200的用户可以快速上手。但是STEP 7-MicroWIN不支持WIN10系统,安装之后会发现PG/PC接口的分配参数都是无法使用的!

        解决方案是   可以另外安装一个最新版的STEP 7  SMART软件,STEP 7  SMART可以支持WIN10系统,且安装过后会解决以上PG/PC接口的问题

网友(2019-06-11):
按上述方法,原有的PC/PG接口设置里有两个ppi都可选择(如图标注),之前大家一直都是选上面的ppi,可能会搜索到未知plc,选下面的ppi(应该是smart特有的)不会出现搜索出未知的plc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