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U盘给C37下载工程的方法

楼主(2019-01-02):
下载工程步骤:
1、打开工程,点击“在线”中的“创建启动应用”;
2、然后将文件保存在命名为“Application”的文件夹中;
3、将步骤2中的文件夹拷贝到U盘根目录;
4、CPU断电,RUN状态下插上U盘,CPU上电,等到CPU的RUN灯亮时上载完成,CPU进入运行状态;

网友:
注意:
  1、如加载不成功,有可能是U盘识别不成功,闪迪的U盘识别成功率最高,建议使用。
  2、用U盘更新工程,PLC掉电保持数据可能会丢失,请慎用!

版主

网友A(2020-07-24):
PLC掉电保持数据可能会丢失?也就是有可能不会丢失? 有什么好的办法吗?只改程序,不改掉电保持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掉电保持数据可能会丢失?也就是有可能不会丢失? 有什么好的办法吗?只改程序,不改掉电保持数据 ...

更新程序的时候不要清除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