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HMI网口下载组态工程

楼主(2019-01-08):
触摸屏网口默认IP192.168.1.210

第一步、用网线(普通网线即可)把触摸屏和win7电脑直接连起来

第二步、设置电脑IP设置成和触摸屏网口默认IP一个网段:
进入网络和共享中心,打开本地连接属性→选择Internet协议版本4TCP/IPv4)。在打开界面中设置电脑IP地址和子网掩码
具体设置参考下列图片顺序步骤

第三步、下载触摸屏工程
点击下载后,
如果是TP07/TP10,选择以太网下载,进入传送页面,选择要下载的型号,点击下载

如果是TP07i/TP10i,则直接进入传送页面,选择要下载的型号,点击下载

如果搜索不到触摸屏,可以尝试以下几种方式:
1、先ping一下硬件是否连通
2、尝试所有的网卡都禁用,只留与触摸屏连接的网卡
3、直接将触摸屏的IP输入目标IP

附一:触摸屏IP查看修改
触摸屏开机完成后,点四个角进系统设置页面(点四个角顺序是左上--右上--右下-- 左下,点的过程只管连续点(不要中断,不要管出现的内容)),进ip/wifi设置,可以查看屏当前的ip是多少,也可以修改ip

根据不同版本的触摸屏固件,IP设置页面显示方式有差异,有以下几种情况

显示一:IP的与网口的对应关系
①选择热点模式,触摸屏网口对应的IPRJ45 IP(LAN)IP
②选择客户端模式,触摸屏网口对应的IPRJ45 IP(LAN)IP
如果修改了IP需要点击“提交”,弹出修改成功提示后“确定”,即修改完
显示二:IP的与网口的对应关系
①选择热点模式,触摸屏网口对应的IP是 外网IP
②选择客户端模式,触摸屏网口对应的IP是 内网IP

如果修改了IP需要点击“提交”,弹出修改成功提示后“确定”,即修改完成

显示三:系统页面选择“IP设置”

如果修改了IP需要点击“设置”后,网络配置窗口变成灰色,然后再变成可修改状态,即修改完成

附二:多网段IP设置,设置步骤如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