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系列PLC Modbus TCP从站用法

楼主(2019-01-08):
C系列PLC作为Modbus TCP从站使用时,用户必须调用从站库程序。不像CTH200和CTH300-H系列的PLC,内置了ModbusTCP 从站的程序,C系列PLC必须通过编程实现从站的功能。

首先必须安装 co-trust modbus的库文件,在安装之前为方便增加和删除相关库文件,请在 菜单:工具->选项->把设备管理和库管理的勾选上。
从合信官网下载 CTH3-C库和设备描述文件,里边有CTH3-C 的Modbus 库文件。
http://www.co-trust.com/Download/index.html?D_Series=85

安装库文件,菜单:工具->库..->安装-> 选择 Co-Trust_Modbus_RTU&TCP_Lib_V1.1.library,注意右下角文件类型选 库文件(*.library)
注:在codesys 3.5.4版本中文语言模式,安装库文件有可能会提示安装失败,请进入 工具->库 ->已安装的库中,杂项中寻找是否已经有  Co-Trust_Modbus_RTU&TCP_Lib,如有可忽略安装失败的提示。

Codesys软件安装完库文件后,在项目工程 库管理器中 添加 modbus库。

在 Application添加对象 添加程序组织单元,建立Modbus_TCP_Slave的程序块,然后在Maintask中调用。

在Modbus_TCP_Slave程序中 调用 Co_Trust_Modbus_RTU_and_TCP.MBUS_TCP_SLAVE的库文件。
以下是库相关参数的说明。
Mode
若需要启用 TCP MODBUS SLAVE,应保持此值为1
Port
本地监听端口,建议设置为 502,如果使用其他端口, 建议设置值大于1024
Unit
本地单元号
Delay
应答延时,建议设置为 0
Inputs
输入寄存器起始地址指针
InputSize
输入寄存器大小,
Outputs
保持寄存器起始地址指针
OutputSize
保持寄存器大小

Mode输入必须为1,Port端口号建议设置为502,unit和delay可不填。
inputs 是输入寄存器, 主站访问时只能读不能写.
outputs是保持型寄存器,主站访问时可读可写.

上图程序中,把%MW0的地址指向了 Holding Registers的首地址,即建立了%MW0指向了40001,%MW1指向了40002,%MW2指向了40003,……依此类推。
这样就有如下关系。
建立这种关系之后,在程序中可以在新建全局或者局部变量后,在声明窗口 地址栏中输入对应的地址即可。
触摸屏需要访问这些变量时,只需通过表中 Modbus地址去读取或者写入对应的参数即可。

未命名17.project

M区与Modbus地址对应关系带自动计算(1).x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