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取C35/C36/C37网口MAC地址和固件版本的方法

楼主(2019-02-18):
如果用户希望通过识别PLC内部参数,来做一些加密等限制使用的功能,可以用读取PLC网口MAC地址的方法实现。
因为每个PLC的MAC值都是不一样的,通过这个网卡MAC值可以当成这个控制器的机器码。

以下是读取方法的介绍:
1、首先需要确认下PLC的版本号,版本需大于2.29才支持这一功能。
怎么查看版本号?
用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建立与PLC的连接
点击Device下的PLC shell功能
点击 右下角…   在出现的窗口里选择 getplcver,执行
在弹出窗口中出现的 数字即为版本号,如下图即2.30版本

2、在软件中添加附件的库文件

3、在当前工程库管理器中,添加库,杂项里中找到CmpCmd这个库。

4、程序中调用库中的 GetMacAdr 函数
上图中GetMac是一个6个BYTE元素的数组,这个数组中存放的即为ETH0的MAC值。
此MAC值是唯一的,其他PLC不可能存在有与之相同的码,此码即可当成唯一机器码用。

Co-Trust_CmpCmdV1.1.library

网友:
多谢许经理

网友A(2019-06-27):
你们还是有很多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还是有很多库啊!

你脱离了我们,所以你就很多都不知道了~~

网友:
那些库跟谁要?

网友:
可以去官网下载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脱离了我们,所以你就很多都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