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型PLC或者触摸屏怎么查看硬件是否连通?

楼主(2019-02-20):
当触摸屏或者PLC通过网线的方式跟电脑连接时,在通讯不上的情况下,如何查看硬件是否连通?
可以用PING的方式PING下设备的IP来查看,具体操作如下,以CTH200PLC为例:
1、先确认好所连接PLC的IP,此设备IP为192.168.1.202,如下图一所示:图一:
2、右键开始菜单,点击运行,打开命令提示符,输入ping 192.168.1.202按回车键如下图三显示即代表硬件接通,如硬件不通则如图四所示:
图二:
图三:
图四:
注意:ping与后面输入的设备IP之间有一个空格

新手上路

网友A(2019-12-20):
多个CTH200如何以太网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个CTH200如何以太网通信?

可以用UDP_PPI协议,或者ModbusTCP协议通讯都可以,只需要在主站中建立UDP向导或者ModbusTCP向导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