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C系列PLC如何更改IP地址

楼主(2019-02-22):
如何更改300-C系列PLC的IP地址,操作步骤如下:
1、打开如下页面
2、在输入框中输入需要设置的IP,如setip 192.168.0.6,如下所示
3、按下回车键,IP即修改成192.168.0.6

可以通过如下方式查看设IP的格式

网友(2020-07-25):
有个问题就是改了后发现还是不能经过路由器访问这个PLC 同一个段IP了是否需要设置网关也是一个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