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gicworks plc入门教程

楼主(2019-03-12):
合信官网www.co-trust.com,下载中心,下载最新版本的Magicworks PLC,并安装
Magicworks PLC的中英文设置:
注:软件英文改中文(V2.10之前的软件默认安装是英文的)
中文改英文:工具->选项->常规->英文->确定,重启软件即可
英文改中文:Tools->Options->General->Chinese->OK,重启软件即可
打开Magicworks PLC软件新建工程(首次打开软件是一个空白的,需要新建工程),并插入PLC站及选择相应的PLC类型。
第一步、新建工程
第二步、插入PLC站
PLC型号选择 这步可直接 确定 跳过,通讯的时候
二、程序块的调用

1、子程序块使用(FC0-127是子程序块)
添加FCx(如FC0)
调用FCx(如FC0)
2、中断的使用(OB2-OB127是中断)
添加中断块OBx(如OB1
调用中断块OBx(如OB2
三、通讯方式选择

方法一、串口通讯
设置PG/PC接口--双击PC/PPI Cable--选择合适的串口和波特率,串口号可由“设备管理器”查看。如下图是COM3
把连接到串口改为COM3,确定
方法二、网口通讯(CTH200的CPU默认IP:192.168.1.202)
①先把电脑的IP设置的跟CPU网段一致(前三段数字一样,最后一个不相同,如:192.168.1.222)
②把电脑和CPU用网线连起来
③设置PG/PC接口--选中CTH300/200 Local(TCP/IP)→电脑网卡名字,确定
四、通讯   点击刷新,搜索到PLC后点确定。
五、编写完程序后点击快捷图标或使用菜单“PLC/下载”,
    勾选程序块、初始化V内存数据块、数据块,点击下载
    注:首次下载某工程最好在“项目管理器”页面下载(下载程序块、初始化V内存数据块、数据块),不要只下载某项,如程序块,只下载某项工程不能完整下载到CPU,运行程序会有问题)

合信Magicworks PLC快速入门V0.1.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