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0丢脉冲的问题处理办法

楼主(2019-05-14):
1、检查伺服接大地情况,确保良好的接地情况;
2、更改伺服58号参数,如果控制器发的脉冲频率允许的话,可以改大试试;
3、去掉脉冲线的屏蔽层,避免大地干扰影响脉冲信号;
4、将串入2.7K的电阻接在伺服端子侧,不接在PLC输出侧;
5、将串入电阻阻值由2.7KΩ改成2KΩ左右;
6、尝试将PLC端输出的脉冲和方向信号加上拉处理;
7、将伺服供电的24V电源,与脉冲输出的电源独立开,即伺服供电电源占一组,226H公共端和伺服14、15脚占一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