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desys如何保存持久性变量到配方中

楼主(2019-05-16):
步骤如下:

1、工具-选项-特性-对象类型-配方管理器(勾选)
2、右键点击Application-添加对象-配方管理器
3、将需要的值保存到配方
4、读取配方

网友A:
persistent型持续变量,在增加、修改、删除局部或者全局变量列表定义的持续变量,在持续变量表中执行命令 重新排序并清除差异 和添加所有实例路径,编绎菜单命令中的 清除全部。
这三中方式会影响当前工程中持续变量表中变量地址和PLC中持续变量地址的一致性,从而导致持续变量值的丢失。

上贴的方法是保证持续变量不受影响的一种处理办法,即将持续变量列表添加到配方定义中,待持续变量表中的值发生错误或者丢失时,再在配方中进行写入操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ersistent型持续变量,在增加、修改、删除局部或者全局变量列表定义的持续变量,在持续变量表中执行命令  ...

是否有数据更改后自动保存配方的功能

网友(2019-06-18):
引用 网友B:
是否有数据更改后自动保存配方的功能

我们还没有去研究过,有消息后回复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