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SMART 程序转合信程序

楼主(2019-05-17):
很多客户用S7-200SMART的PLC想转我司PLC,本文介绍如何快速将SMART的程序转为合信程序

1.打开SMART200的程序,"文件"-“导出”-“POU”,在弹出对话框中 路径选择桌面,并命名导出文件
2.打开西门子S7-200编程软件"STEP 7 MicroWIN", 左侧项目树,右击“程序块”-“导入”,在弹出对话框中选择上一步导出的.awl 文件,点击"打开";程序块将被导入到 STEP 7 MicroWIN
3.检查程序无误后,将程序下载进合信PLC中,并用MagicWorks PLC上传
4.符号表复制,打开SMART200程序,将符号表一一复制到MagicWorks PLC的符号表(可以多行一起复制)
5.数据块复制,打开SMART200程序,将数据块一一复制到MagicWorks PLC的初始化V数据块(可以多行一起复制)

注意!:
1.所有有密码保护的子程序导出/导入会是空的,导出前请将POU密码清掉(modbus,文本向导,PTO等库或者向导密码清不掉的,导出后重新调用一下库,向导重新做)
2.smart200的模拟量最大值是27648,用到模拟量转换的程序,要将模拟量最大值改为32000

步骤1:
步骤2:

网友(2019-06-22):
我是个新手刚接触PLC谢谢楼主教程,希望社区有更多PID,PLC图文及视频教程。

网友:
上次试了下,可以直接从SMART里面导出POU后直接导入合信MagicWorksPLC软件里面,不需要通过MicroWIN中转也可以

网友(2019-10-09):
补充一下,如果程序中有使用指针的地方也要注意一下,带&符号的地址无法正常转换,需要再手动写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