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TH200与MCGS用MODBUS TPC通信

楼主(2019-05-27):
昆仑通态40001对应和信的V W0是可以的,添加个40002时理论对应VW2单独连接都没问题,但是当40001和40002一起连接的时候就需要很久才能连接上,连接上不会掉也不慢了,按位,按整数连接,全是这样,你能有这种情况吗?为什么同时连接多个变量就会变慢。延调节通讯等待时间也是没用的,真的快放弃这款产品了。

网友:
研发部的同事是有测试过,我们现在找个MCGS的触摸屏试试,等会给您回复

网友A:
您方便的话把您的工程发到这个QQ:2881567286,我们帮您看下,我们这边测试是没发现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方便的话把您的工程发到这个QQ:2881567286,我们帮您看下,我们这边测试是没发现问题的 ...

昆仑通态莫迪康MODBUS TPC 通信40001和40002同时与合信PLC连接也没问题?刚通电时没有延迟?

网友:
我们这边测试的结果是,当PLC先插网线,再接触摸屏需要等几秒钟才能通讯上(这个是他们触摸屏问题),如果是先接触摸屏后接PLC网线,立刻就会通讯上

网友B(2019-07-03):
大神们,有没有有关modbus rtu 控制变频器的相关资料或程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们,有没有有关modbus rtu 控制变频器的相关资料或程序啊?

网上太多这种教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们,有没有有关modbus rtu 控制变频器的相关资料或程序啊?

可以去官网下载我们的伺服用户手册,里面有PLC跟伺服的ModbusRTU通讯例子,你可以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