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触摸屏与合信PLC通讯

楼主(2019-06-12):
新建立工程出现如图的工程台界面。

新建画面:点《用户窗口》——点《新建窗口》——双击出现的窗口就可以编辑画面。
新建变量:点《实时数据库》——点《新增对象》——双击出现的变量可以修改名称,对象类型。
选择协议:点《设备窗口》——双击进去——右击鼠标点《设备工具箱》——点《设备管理》

协议:(1)串口协议(PLC和屏之间通过串口线连接)
            选择:父设备:通用串口父设备
                      子设备:西门子-S7200PPI
           配置:双击父设备:端口号:COM2
                                         波特率:对应PLC配置
                                         数据位:8位
                                         停止位:1位
                                         数据校验:偶校验
(端口号不要修改)
       (2)MODBUS TCP协议(PLC和屏之间通过网线连接)
            选择:父设备:通用TCP/IP父设备

                      子设备:莫迪康ModbusTcp

                         配置:双击父设备:网络类型:1—TCP

                                                    本地IP地址:与触摸屏和远程PLC的IP同网段

                                                    本地端口号:3000

                                                     远程IP地址:对应PLC的IP地址,且要与触摸屏同网段

                                                     远程端口号:502

将画面里面的变量映射到PLC里面:双击子设备——点增加设备通道,可写入PLC里面——点删减设备通道,可删除。
(这里的变量数据换算和我们的屏软件里面一样的,VW0=vb0+vb1)
MODBUS TCP也是一样的区间如图。

屏工程的下载:
(1)用网线下载——选择TCP/IP网络
(2)目标机名——给屏上电以后一直按着屏,点击屏的进度条可以查看,这个地方必须要一样。(蓝色部分)

(3)下载先点通讯测试,可查看是否配置成功
(4)点连机运行修改目标机名。
关于屏连接不上的原因:
通讯状态为1或2采集初始化错误或采集无数据返回(通讯硬件连接、参数设置问题)
1、检查串口父设备参数设置是否正确
2、检查串口是否被其他程序占用
3、检查通讯电缆是否正确连接,或使用原厂标准电缆
4、检测设备,并使用厂家测试程序确保通讯正常。并确认设备设置项与帮助中要求相同。
5、检查“设备地址”与PLC设置是否一致
6、适当延长“通讯等待时间”

(在MODBUS TCP的协议里面如果映射了通讯状态的这个变量,类型注意修改成数值型)如图

网友A:
可以可以,大佬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可以,大佬大佬

好好学着点。

新手上路

网友B:
TCP远程端口号为什么是502?PLC系统块里都是20000,设成502又变回200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TCP远程端口号为什么是502?PLC系统块里都是20000,设成502又变回20000

20000是UDP PPI协议里面的设置,在那上面UDP是20000 TCP是502,您是不是没有选择成TCP

网友:
引用 网友B:
TCP远程端口号为什么是502?PLC系统块里都是20000,设成502又变回20000

ModbusTCP协议默认的端口号是502,PLC这边不需要设置,只需要在触摸屏软件那边设置好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