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合信TP07屏驱动程序的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19-06-17):
一块合信N前几年的屏,最近打算用。可是装不上64位的驱动

楼主:
现在的屏都用网口了,前几年的屏用USB最近相改程序确装不驱动。合信的工程师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的屏都用网口了,前几年的屏用USB最近相改程序确装不驱动。合信的工程师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 ...

这个需要禁用数字签名就可以,你可以加技术QQ 2881567286

网友A:
按照下图方法禁用数字签名后再安装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下图方法禁用数字签名后再安装即可

这种方式有个缺点就是每次要用的时候,必须要关闭这个签证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方式有个缺点就是每次要用的时候,必须要关闭这个签证

是的,因为驱动芯片不是微软认可的,所以是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