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触摸屏与合信PLC通讯

楼主(2019-06-21):
新建工程——常用——系统参数——新增设备——设备类型选择
1.如果用我司CTS7100系列,200系列,CTH200,CTH3-H35或者H36 的plc走PPI协议与触摸屏通信
选择‘’shenzhen CO-TRUST Technology Co.,Ltd''---''CTH300-H PPI''协议
2.如果用我司CTH200系列,CTH3-H35或者H36的PLC走以太网协议与触摸屏通信
选择‘’shenzhen CO-TRUST Technology Co.,Ltd''---''CTH300-H (Ethernet)''协议,(注意端口号需要设置为20000,下方的使用UDP也需要勾选)

3.如果用我司CTH3-C35·C36或者C37的PLC走MODBUS TCP与触摸屏通信

选择‘’MODBUS IDA ''----''MODBUS TCP/IP"
协议

IP填192.168.0.2(我司CTH3-C系列PLC默认ip),端口号:502

网友A:
有具体更详细的说明吗?我试了,连接不上,通讯不了

网友:
C系列的一直连接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庆欢乐生肖 C系列的一直连接不上,有具体更详细的说明吗?我试了,连接不上,通讯不了 ...

C系列的走的是ModbusTCP协议,除了触摸屏这边要设置外,Plc也要调用从站通讯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具体更详细的说明吗?我试了,连接不上,通讯不了

C系列PLC首先要在库里添加modbus库,库文件在附件里面,添加方法 工具----库-----安装附件里的库,添加成功会在杂项里出现库,然后在程序的库管理器添加杂项里的modbus库。
和威纶通数据对应表会在附件里有对应算法对应,上面有个例子图片,其他以此类推

网友:
引用 楼主:
C系列PLC首先要在库里添加modbus库,库文件在附件里面,添加方法 工具----库-----安装附件里的库,添 ...

还是一样,跟你设置一模一样,也是通讯不上。触摸屏上显示没通讯上。这里面还有哪里不注意的地方,没设置好吗?还是通讯的网线是特殊的,不是普通家用的网线,我的网线是直连的那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C系列PLC首先要在库里添加modbus库,库文件在附件里面,添加方法 工具----库-----安装附件里的库,添 ...

触摸屏软件版本是最新的EasyBuilder Pro 6.0

网友:
我问了威纶的人,他说设置成同一网口就可以,我的威纶屏是192.168.0.5我下位机是192.168.0.2其他的设置都默认一样的,但就是一直连接不上,我是触摸屏跟PLC直连,直接一根网线连接的,请问下,网线的接线法是不是直连的1-1,2-2,,,,8-8这样连接的

网友:
我使用通信助手测试触摸屏跟助手,还有PLC跟助手,都是可以连接通信成功,可以数据传送,但是就是我直接用网线将触摸屏跟PLC连接就不成功,通讯不了

网友A:
你好,问题已经搞好了,忘记回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问题已经搞好了,忘记回复了

有空的话,帮忙回复下心得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问题已经搞好了,忘记回复了

您后面是怎么解决的?开始是哪里没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