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修改“轴的电子齿轮比”

楼主(2019-06-21):
通过SMC_ChangeGearingRatio功能块对轴的缩放比例(电子齿轮比)进行在线修改。方便用户修改机械参数,直接可以在线更新对应的机械参数数值。
红色框Denom=a1*b1*c1;
蓝色框sNum=a2*b2*c2;
fpositionperiod==是选择旋转轴时的位置周期。(默认是360,为一圈,采用多圈时就要修改此值)
imovementype==选择应用轴为旋转轴还是为直线轴。
***********************
该指令应用中,需要在轴状态未使能下使用,如果使能中触发该指令,轴会报错。

网友A:
调用这个指令之后需要调用一下  SMC3_ReinitDrive 重启一下轴才生效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用这个指令之后需要调用一下  SMC3_ReinitDrive 重启一下轴才生效的吧

不用的,我们在应用过程中,断开使能,重新触发就可以生效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