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信的屏与S7-200 SMART 用那种方式通讯

楼主(2019-06-23):
合信的屏与S7-200 SMART  能用PPI通讯吗?如果不能通讯要用到MODBUS  TCP/IP话,有没有这种教程分享一下

网友:
可以通过PPI通讯的,如果你走MODBUS  TCP/IP的话,触摸屏这边如下图设置,同时保证实物触摸屏和PLC在同一个网段

网友:
PPI通信设置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