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0伺服端子控制内部回原模式运行设置

楼主(2019-07-16):
  端子分配

DIN4回原命令信号 (外部给的命令);      DIN5 原点开关(外部给的感应信号)

OUT4 回原完成输出

  参数设定  参数说明书上的16进制参数 要转10进制设置

P3=                   (1 正转限位,反转限位信号无效)

P8=0                   (回原完成信号输出相关)

P9=6                   (回原完成信号输出相关)

P59=5               (回原模式 1--16种)

P73=4              (回原控制命令来源)

P76= 11              (IN5 原点感应器)

P77=1801          IN4 回原命令)

P79=64             OUT4  回原完成信号输出)

P101= 10           (找感应器速度)

P102=5             找到感应器后速度)

  运行监控  显示的是10进制数转二进制可以监控伺服状态信息

P203 命令状态;                    BIT0=1 伺服有使能;BIT7 =1  回原运行

P204 输出状态监控;             BIT10 回原状态

P205  输入IO 管脚信号状态    BIT4 DIN4(管脚18); BIT5  DIN5(管脚6)

P206 输出IO管脚信号状态    BIT3  对应OUT4 (管脚9)

网友:
绝对值编码器的伺服电机回零的问题,电机随便跑一个位置,把当前位置设为零点,断电后保持?用codesys的软件如何实现?用MagicWorks PLC V2.17的软件如何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