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大师级的老板了

楼主(2019-07-20):
今天去一个厂里,对方老板问能不能用TP10I的屏,在运行时间到后把CTH200   PLC里有程序清空。
本人没经历过,合信的大师们说说能不能做啊。要是能做这个脚本怎么写,能不能写一段上来看看。

网友A:
这个意思就是时间到了客户的PLC不能工作对吧,你可以考虑在程序里面用一个STOP指令这个指令通过时间控制,时间到了可以触发指令让PLC停止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意思就是时间到了客户的PLC不能工作对吧,你可以考虑在程序里面用一个STOP指令这个指令通过时间控制, ...

不是停止,老板的意思就是时间到把PLC的程序清空,等对方钱付清后再重新给他刷程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停止,老板的意思就是时间到把PLC的程序清空,等对方钱付清后再重新给他刷程序。 ...

清除程序只能通过编程软件来操作的,随便都可以清除的的话就没安全可信了,我们做分期付款一般都是控制程序的运行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