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用合信TP10i HMI与西门子S7 1200 PLC Modbus TCP通讯的教程?

楼主(2019-07-24):
目前有个项目需要用到这款HMI,有没有大神讲解下通过Modbus TCP与西门子S7 1200PLC的通讯教程?谢谢!

网友A:
1、触摸屏这边的设置的话按照下面的设置好就可以,IP地址跟PLC对应好,然后端口号就是默认502

2、PLC那边通过调用Modbus库配置好
可以参考网上这个例子https://www.docin.com/p-183755922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触摸屏这边的设置的话按照下面的设置好就可以,IP地址跟PLC对应好,然后端口号就是默认502

你好,目前已经成功调通了PLC与HMI的Modbus TCP通讯,但是发现了一个问题。

我在PLC平台写的Modbus Server块里,如果MB_HOLD_REG输入的是变量表的地址,如下图所示,我在HMI上发送数据到40001开始的地址,PLC仿真时观察MW300开始的变量值发生变化,通讯正常。

如果MB_HOLD_REG输入的变量地址变成DB块(DB块勾掉优化数据访问),如下图所示,启动PLC和HMI后,HMI上对应的读取40001开始的地址的值都显示的是“#”,PLC也收不到HMI发送过来的值,MB_Server块的Status状态时正常的7006。但是我用Modbus Poll连接到PLC对40001写入数值,PLC的DB块里的变量是会正确显示值的。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包括您之前给我回复的贴子中举得例子也是把数据收到DB块的,为什么现在试验下来保存到DB块就无法接受,而保存到变量表就可以呢?

网友(2019-08-23):
把DB1建的大一点,1000个字,指针也做到1000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