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除绝对值伺服绝对位置坐标P216

楼主(2019-08-07):
P216通讯控制的绝对坐标清零方法:
P41要为0      0:作为多圈绝对值编码器使用
P71的Bit0要为0  Bit0:绝对/相对位置选择,0:绝对位置,1:相对位置
方法1:给P280写272    P282写8  (这个时候多圈值P242的值清为0了)
再将P240(编码器在单圈内的值)的值写到P42里面断电保存
P216的值就清为0了。

方法2:回原模式P59选择35
P281 触发回原命令Bit7为1(128)(注意不要一直给回原命令,bit7为1后延时一会再给bit7写0)
P216的值清为0.

网友:
伺服回原点的功能增加了!

新手上路

网友(2020-07-21):
我怎么在PLC软件从站目录里没找到P240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