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I系统时间如何自动校对
新手上路

楼主(2019-08-16):
各位前辈,有一些关于触摸屏时间校对的问题请教
工程使用的合信触摸屏数量较多,已经在用60台,后期200台。如果一台台在配置页面手动设置时间比较麻烦,而且运行时间长了之后是否也会慢慢偏差,这个时候操作员再去手动校对工作量也很大。在触摸屏使用手册中看到区域指针,应该是有实现hmi和plc时钟同步的功能,请问实现这个功能,hmi工程和plc程序需要做什么增加修改,对plc供电或者电池方面有什么要求?

网友A:
可以参照附件的工程来做,PLC那边对断电时间有要求,时间太长会恢复初始时间,具体看你用的PLC是什么型号,使用内置纽扣电池,大约保持1年;使用内置电容,大约保持100小时;使用外接电池卡,大约保持200天

日期时间 PLC区域指针.zip

新手上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照附件的工程来做,PLC那边对断电时间有要求,时间太长会恢复初始时间,具体看你用的PLC是什么型号, ...

谢谢管理员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