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触摸屏无法正常显示俄语的方法

楼主(2019-08-19):
有客户反应了触摸屏上俄语无法正常显示的问题
解决方法如下:
1、在自己电脑的系统盘里找到Windows文件夹,进入之后找到Fonts文件夹,进入之后就可以看到电脑系统里的字体
2、在Magicworks HMI里双击文本域、属性、文本、样式看其所使用的字体,将U盘插在触摸屏上,从左上角顺时针依次按下四个角进入系统设置界面,进入字体管理界面。将触摸屏里的字体复制到U盘里
1566184053(1).jpg
3、将U盘插在电脑上,复制画面使用的字体,在U盘里粘贴,选择比较两文件,然后选择你新复制的字体保留即可
4、将U盘查在触摸屏上,操作进入字体管理(第2步操作)将SIMSUN.TTC字体从U盘f复制到触摸屏电机覆盖即可,重启触摸屏,俄语字体可正常显示

网友A:
用这种方式可以添加任意国家的语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这种方式可以添加任意国家的语言了

只要在做画面的时候在字体电脑上可以显示的就可以,越南语在做画面的时候电脑上就显示不全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要在做画面的时候在字体电脑上可以显示的就可以,越南语在做画面的时候电脑上就显示不全 ...

我那天试过越南语可以的,我加了越南语对应的字体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