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状态报警信息怎么查询?

楼主(2019-08-20):
假如组态了一个轴为axisA的轴,如果要想判断轴的状态是否正常,怎么去读取呢?

一般情况,可以通过访问轴的状态,判断轴状态是否等待errstop就可以。

AXIS_REF_SM3.nAxisState
根据PLCopen规定的轴的状态表:
0: power_off
1: errorstop
2: stopping
3: standstill
4: discrete_motion
5: continuous_motion
6: synchronized_motion

7: homing

所以程序中,我们可以像如下方式去监控轴的状态。
像上图中的方法,shangxia1.nAxisState=errorstop 也可以直接写成 shangxia1.nAxisState=1.

另外,轴功能块错误历史记录可以通过fbeFBError来查询。
这个参数提供了轴详细错误和发生的时间,一共保存最新6组信息,也可以用SMC_ReadFBError指令读取错误,调试程序或重新报警信息都可以从这里获取信息。查明故障信息,然后在帮助文档SMC_Error中找到对应的错误信息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