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西门子软件上载程序报未指定错误?

楼主(2019-08-22):
用西门子软件编写的程序可以用西门子软件和合信MagicWorksPLC软件上载都可以,但是用合信软件编写的程序只可以用合信软件上载,不可以用西门子软件上载,否则就会报未指定错误,如下图所示

网友A:
问过合信方面的工程师,说是两款软件的编译还是有区别的,合信的编译器与西门子的编译器两者编译的程序容量都会有差别,前者编译的容量一般会大于后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过合信方面的工程师,说是两款软件的编译还是有区别的,合信的编译器与西门子的编译器两者编译的程序容量 ...

hexin2.17版本软件已经在编译大小方面做了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