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TH3-C系列PLC网口自由口socket功能用法介绍

楼主(2019-08-27):
首先百科一下 什么是socket?如下是度娘的解释。

socket用于在两个基于TCP/IP协议的应用程序之间相互通信。最早出现在UNIX系统中,是UNIX系统主要的信息传递方式。在WINDOWS系统中,SOCKET称为WINSOCK。

两个基本概念:
客户方和服务方。当两个应用之间需要采用SOCKET通信时,首先需要在两个应用之间(可能位于同一台机器,也可能位于不同的机器)建立SOCKET连接,发起呼叫连接请求的一方为客户方,接受呼叫连接请求的一方成为服务方。客户方和服务方是相对的,同一个应用可以是客户方,也可以是服务方。
在客户方呼叫连接请求之前,它必须知道服务方在哪里。所以需要知道服务方所在机器的IP地址或机器名称,如果客户方和服务方事前有一个约定就好了,这个约定就是PORT(端口号)。也就是说,客户方可以通过服务方所在机器的IP地址或机器名称和端口号唯一的确定方式来呼叫服务方。在客户方呼叫之前,服务方必须处于侦听状态,侦听是否有客户要求建立连接。一旦接到连接请求,服务方可以根据情况建立或拒绝连接。连接方式有两种,同步方式(Blocking)和(noBlocking).
客户方发送的消息可以是文本,也可以是二进制信息流。当客户方的消息到达服务方端口时,会自动触发一个事件(event),服务方只要接管该事件,就可以接受来自客户方的消息了。

CTH3-C系列PLC可以通过ETH0口与第三方视觉、机器人、扫码器等外设进行以太网的socket通信,如下是具体方法介绍。

一、建立工程,在库管理器中添加库文件,Network。
二、当PLC作为服务器端时,需要先调用 NBS.TCP_Server 指令,调用生成服务器的hServer端口句柄。
在TCP_server功能块下,创建ipAddr变量,定义为NBS.IP_ADDR类型。
指定PLC的一个连接端口号,此处例程随机设一个9000的端口号。

设置服务器的IP地址,即本机的IP地址。
三、用已经生成hServer端口句柄,创建TCP_Connection功能块。
将TCP_Server生成的句柄赋值到功能块中。

将以上程序下载到PLC,用PC上位机仿真软件TCPUDPDbg以客户端的形式访问PLC。
将TCP_setup置位为1,即可见服务器设置成功,生成连接端口号。
但因为暂无客户端连接,TCP_Connection_0的hConnection为0,当有客户端连接了PLC,这个参数就会出现连接句柄。
用仿真软件以客户端形式连接。
当仿真软件出现 绿色三角符号,PLC TCP_Connection_0功能块出现连接句柄并xActive位为1时即连接成功,可以进行收发作业。

四、读写参数的功能块操作。
建立写和读的字符串参数
五、下载程序,读写仿真
仿真软件建立通信后,点发送数据
在未接收到上位机之前,读缓存区为空
当接收到数据之后,TCP_Read_0的xDone位为会1并显示收到报文的长度。

将写的TCP_Writer给定一个上升沿,那将写缓存区的数据往仿真客户端发。

注意一、当PLC本机做服务器,需要多个客户端连接时,此时需要调用多个TCP_Server,分别对应不同的端口号,因为一个端口号只允许建立一个连接,然后根据TCP_server生成的连接句柄,对应多个TCP_Connection功能块。

二、PLC当成客户端使用时,请参考附件工程,不再进行介绍,方法与当服务器类似。

TCP_Server.project

TCP_client.project

楼主:
PLC作为TCP服务器时,如果客户端连接成功后又断开了,直接重连会连接不上。
应用程序中可以根据TCP_Connection_0的xActive位从1变为0时,将TCP_Server_0重新复0再置1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