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SCADA的问题

楼主(2019-08-29):
我在用SCADA时在画面里画的长方形是满屏,为什么运行后却出现如下情况

网友:
做画面最下面是不是没有拉完,右边还有一部分,可以试着把画面缩小为75%,看看是不是真的覆盖完了。
C:\Users\高旭的惠普小精灵—bulingstyle\Desktop

网友:
查看设置的分辨率是否和电脑相匹配

网友:
这边去修改分辨率

楼主:
这个应该不是分辨率的关系,一直没有搞出全屏。总时画面偏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应该不是分辨率的关系,一直没有搞出全屏。总时画面偏

还是不行的话你加下技术QQ2881567286给你远程看下

网友:
将“设备设置”里的“关闭按钮”设为“无效”,需要退出按ctrl+shift+ESC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