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PLC的TCP客户端Socket的建立

楼主(2019-09-02):
目前CPU支持2TCP客户端连接,PLC要更新固件 V1.29及V1.29以上

1.安装库:用MagicWorks PLC打开ct_socket_v1_1.ctmwl即可安装,提供的指令有4条SOCK_Open、SOCK_Send、SOCK_Recv、SOCK_Close。

2.SOCK_Open指令:创建一个连接

SockType:连接类型 UDP(0)TCP-CLIENT(1) (不支持TCP服务端连接)
DestIP0:对应的上位机服务器的IP第一段(如192)
DestIP1:对应的上位机服务器的IP第二段(如168)
DestIP2:对应的上位机服务器的IP第三段(如1)
DestIP3:对应的上位机服务器的IP第四段(如117)
LPort:TCP客户端的本地端口号由底层分配,LPORT 可以设置任何值不要选择被其他连接占用的端口号,
    比如系统块里的默认端口20000是给PLC监控连接使用的。
RPort:上位机的端口号
Timeout: 单位100ms,一个字节
Enable:使能位(使能后自动清零)
SockID: 输出连接号(底层分配,应用要提供一个全局内存保存连接号
TCP:0-128、 UDP:129-254 、255:无效字符,没有连接上)
ErrorCode: 错误码
3 .SOCK_Send指令:发送数据

SockID: 连接号——使用SOCK_Open指令得到的连接号
SndPtr:数据缓冲区地址
Len:数据长度(最大发送长度512字节)
Timeout: 单位100ms,一个字节
Enable:使能位(使能后自动清零)
ErrorCode:0无错非0有错
4. SOCK_Recv指令:接收数据

SockID:连接号——使用SOCK_Open指令得到的连接号
RcvPtr :数据缓冲区地址
Timeout:单位100ms,一个字节
Enable:使能位(使能后自动清零)
Len:接收数据长度
ErrorCode:0无错非0有错
5.SOCK_Close指令:关闭连接
SockID:连接号——使用SOCK_Open指令得到的连接号
ErrorCode:0无错非0有错
6.连接成功上位机这边显示有一个绿色的三角形。如图:
7.监控发送数据用ASCLL的格式
8.错误码显示
0     无错误
1     连接已关闭
2     端口号错误                 --常用,本地端口号被占用、或者端口号超出范围报错
3     设备断线
4     UDP建立连接失败                           --常用,创建连接失败,返回连接号255
5     TCP客户端连接远方服务端失败
6     TCP服务端监听失败
7     数据长度错误                    --最大数据长度  512字节
8     数据区为空错误
9     连接号错误
10   接收数据错误(没接收到数据)
11    连接类型错误
12   IP信息错误
13   超时错误
14   TCP客户端需要重连标志                 --常用,TCP重连
下面是三个列子,TCP测试文件
          双TCP简单连接
          UDP服务器测试文件(只需要把sock-OPEN的socktype改成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