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信触摸屏编程如何实现弹窗功能?

楼主(2019-09-29):
合信触摸屏编程如何实现弹窗功能?欢迎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
像电脑那样的弹窗可能不行,但是我们的软件里面事件里面有可以触发以后切换画面,这个和你的说的其实也可以的
像还有动画可以设置为位或者变量变化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