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6453与200系列PLC通过网线连接使用 UDP PPI通讯协议无法通讯

楼主(2019-09-29):
请问这里面有什么注意点是说明书上没有写的吗 一直通讯不上

网友:
一般使用CP6453有两种方式,一是用网线 直接把电脑和 CP6453 连起来   二是无线上网模式(连无线路由器,手机热点 )。

网友:
第一点:你的画面里面是UDP PPI协议的话,必须要给PLC的网口提供网络
第二点:在PLC的系统块点上使能远程,服务器这些要对上,可以选择自动IP/和手动IP
选择手动IP的话PLC看你是什么型号的除了个别的PLC这个地方IP只能选择192.168.126.X的网段。其他的要和你的连接网络网段一样
注意DNS必须要写 可以和网络的DNS一样 或者8.8.8.8
是CP6453来提供网络的话可以看一下说明书上面有详细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