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O数据详细说明
新手上路

楼主(2019-12-12):
请问PDO数据中,这几个变量的详细说明

PDO

PDO

网友A:
这个建议找一个标准的DSP402总线协议的有关详细资料看看
留给邮箱传一份相关的资料给你

网友:
这个是402轴的一些控制参数,可以看这边的一个解释,你如果不用402轴的话就直接删除就行:

新手上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建议找一个标准的DSP402总线协议的有关详细资料看看
留给邮箱传一份相关的资料给你 ...

365197839@qq.com

新手上路

楼主:
365197839@qq.com,谢谢!

新手上路

网友B(2020-02-25):
你好。发我一份?谢谢57867500@qq.com

网友:
已发邮箱,请注意查收,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发我一份?谢谢

已发邮箱,请注意查收,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