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36保持

楼主(2019-12-20):
为什么C36的保持区大小才64KB呀?太小了,现在一般都是4M的区域

网友:
C36这个产品掉电保持区是写在M-RAM芯片里的,因为掉电时序的问题,那个空间只有那么大。
如果应用上需要保存一些工艺文件,可以用codesys软件里边的FILE库指令,读写文件的方式保存在主芯片的FLASH中,这个空间有32MB。
用这个方法打开和保存都需要操作指令,麻烦一点,但也可以用。

楼主:
主芯片的FLASH中,是不是有写入次数的限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芯片的FLASH中,是不是有写入次数的限制?

写入次数是有限制的,一般10万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