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ts7-226 自由口通讯问题

楼主(2020-01-05):
在程序中已经设置了 端口0和1都为自由口模式(SMB30/130设置为16#09),但是下载后,plc端口仍然为PPI模式,请问我设置的哪些地方有问题。

网友:
能把你的程序打包上来吗,我们看看

网友:
CTS7  226L plc有3个通讯口  port0: 只支持PPI; PORT1PI自由口可切换; fport0:只支持自由口(受SMB30控制); 故不管SMB30是多少,port0都是ppi协议

网友:
cts7 226L plc有3个通讯口
port0: 只支持PPI
port1: PPI/自由口可切换
Fport: 只支持自由口(由SMB30控制)
故,不管smb30是多少,port0都是PPI协议

网友:
这个客户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他这款PLC很早很早了,通过查之前的资料,他这款应该是两个PPI口,一个自由口的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