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36带绝对值伺服

楼主(2020-01-12):
C36通过ethercat控制绝对值伺服MC——HOME回零后,当前位置显示正常,但重启后,位置数据就变化了,只能重新回零。有没有解决办法???

网友:
你带的是哪一家的绝对值伺服驱动器?
伺服是设置成绝对值编码器使用的吗?伺服的回原模式选择是什么?电机是不是带了个减速机?

网友:
帖子询问的伺服是ABB的伺服,操作完MC_HOME指令之后需要操作其他命令才能清除伺服坐标。
常规CIA402标准轴 只需执行MC_HOME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