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3S绝对位置回原

楼主(2020-01-16):
A3S参数项P41改为0,执行回原指令无反应,P41为1时正常,这是哪里没设置好?

网友:
A3S在绝对值位置模式下,只支持P59=35号的回原模式,即当前点为原点的模式。
如果需要在绝对值编码器设定编码器的原点,需要手动操作将伺服电机位置移动到想设定的原点位置,再执行回原命令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