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00 H200 CSTS200系列开机有I/0输出情况

楼主(2020-02-14):
      H300 H200  CSTS200系列开机有I/0输出情况,开电输出指示灯有输出亮灯的情况解决方法。这种一般是强制STOP输出引起的,在开机一瞬间CPU还是STOP状态输出强制闪一下,后转入运
状态输出只是等关闭。有两种方法处理:

     1。软件连接PLC,点PLC(P)菜单下的”清除“选项,相当于恢复PLC出厂设置。问题得到解决。

PLC——清除

PLC——清除

       2。软件连接PLC,点击“系统块”里面的“输出表”,把强制输出√取消(默认是不勾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