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语言运算符介绍

楼主(2020-02-25):
1.ST语言中的赋值运算符:
赋值语句的意识是将一个常量或者变量的值赋值给另一个变量。
ST语言中的写法为  变量1  := 变量2
ST文本中使用“:=”作为赋值运算符,相当于梯形图中的MOVC语言中的“=
2. 算数运算符
算数运算符为数学中的加减乘除
加法“+
var1 := 10;
Var2 :=20;
Var10 :=  var1 + var2;
输出var10的值为30
减法“-
var1 := 10;
Var2 :=20;
Var11 :=  var1 -var2;
输出var11的值为20
乘法“*
var1 := 10;
Var2 :=20;
Var12 :=  var1 * var2;
输出var12的值为200
除法“/
var1 := 10;
Var2 :=20;
Var13 :=  var2/var1;
输出var13的值为2
程序运行结果为:
还有一个取余运算符MOD 相当于c语言中的“%
var10 := var1 MOD var2,var1除以var2的余数赋值给var10.
3.比较运算符基本用法
ST语言中比较运算符一般有两种用法:
1. 配合if语句,作为if语句的判断条件使用。
2. 在赋值语句的右侧,作为一个表达是,返回一个TRUE或者FLASE给表达式左边的变量。
大于>
Num1 := 200;
Num2 := 1000;
Test1 := (Num1 > Num2);
输出结果:Test1实际为 false,因为Num1(200)并不大于Num2(1000);运行结果为假。
Num3 := 888;
Num4 := 666;
Test2 := (Num3 > Num4);
运行结果:Test2实际输出结果为true,因为888确实是大于666。所以运行结果为真!
小于“<”
Num5 := 888;
Num6 := 666;
Test3 := (Num5 < Num6);
Test3运算结果为false,因为888不小于666.所以运算结果为假
Num7 := 233;
Num8 := 2333;
Test4 := (Num7 < Num8);
Test4运行结果为true,因为233<2333,所以运算结果为真。
等于“=”
等于号两边的值相等则运行结果为TRUE,不相等则为FLASE
Num9 := 100;
Num10:= 100;
Test5 := (Num9 = Num10);
Test5的运行结果为true ,因为100=100,所以运算结果为真。
不等于“<>”大于等于“>=”小于等于“<=”同理
4.逻辑运算符
逻辑运算相当于数电中的“与”“或”“非”这3个逻辑门。
一般用于if语句中作为多重条件的判断,或者赋值语句右边部分表达式的连接符。还有一个异或(XOR)相同为0相异为1
A := NOT (B); B的值取反再赋值给A
5.置位和复位运算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