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编程的基础规则1

楼主(2020-02-26):
一、注释的方法:
       编写C语言应该多使用注释,这样有助于对代码的理解。在C语言中有两种注释方式:

   √ 以 / *开始,以* / 结束的块注释(block comment)

   √ 以 / /  开始、以换行符结束的单行注释(line comment)

       可以使用 / * 和 * / 分隔符来标注一行内的注释,也是标注多行的注释。
虽然注释经常被删掉,但它们是源代码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听他们解释了
一部分代码,使程序更容易读懂。注释帮助自己或他人读懂你的程序,即使
过去了很长的时间。
       注释不被编译,因此不会影响程序的执行。

二、CF块的基本数据类型:

    注:void*可以指向任何类型的数据。所有提供指针均使用void*型,

让用户在C代码中进行强制转换,返回值为空,返回结果可通过指针传递。

三、变量定义:

C函数编程的数据:

       √ 常量:在程序过程中,其值不能被改变

       √ 变量:在程序过程中,其值可以被改变

变量定义的一般形式:

              变量类型        变量名

例如:      FP32             real1;            //定义32位浮点数

                 S16               int2;            //定义16位有符号整型

    const    FP32   PI=3.1415926;      //定义32位浮点数常量PI

注意: 》 局部变量窗口定的参数值,执行“初始化C程序块”

      程序编程窗口中会自动将参数定义到子程序中;

           》一个变量名只能定义一次,变量一般都定义在程序

      头上,不能定义在程序中间或者后面。

           》变量必须先定义,后使用。

           》一些较简单的字符变量名容易跟一些原有的计算器

      混淆,例如C表示计数器,C1就不允许使用。

           》变量定义不允许使用中文变量,且严格区分大小写。

三、C语言使用的基本表达式:

   赋值表达式,如:a=3          算数表达式,如:3+4*2       关系表达式,如:3>2

  逻辑表达式,如:3>5&&a>=b

  例:3>5&&a>=b 就是判断3大于5与a大于等于b均是否成立。

   条件表达式,如:a>b?a:b
   例:max=(a>b)?a:b 就是将a和b二者中较大的一个赋给max。

          逗号表达式,如:a=3,b=4,c=5
          赋值表达式,如:a=3

          算数表达式,如:3+4*2

          关系表达式,如:3>2

          逻辑表达式,如:3>5&&a>=b
   例:3>5&&a>=b 就是判断3大于5与a大于等于b均是否成立。
   条件表达式,如:a>b?a:b
           例:max=(a>b)?a:b 就是将a和b二者中较大的一个赋给max。

   逗号表达式,如:a=3,b=4,c=5

四、赋值运算符和赋值表达式:

       赋值操作:
•赋值运算符:=

•赋值表达式:通过一个变量和一个表达式来给变量赋值。

•赋值形式:变量名=常量或表达式;

•赋值作用:将右边常量或表达式的值赋给左边的变量。例:a=3、a=b*c

•所有的语句,包括赋值语句,必须要以分号";"结尾

       说明:
•赋值后,原来左边的值被右边表达式的值替换

如果右边表达式的值类型与左边变量的类型不一致,以左边变量的类型为准,将表达式值的类型转换为左边变量的类型

    多重赋值运算符:赋值表达式中的“表达式”,又可以是一个赋值表达式。

  变量1=变量2=…=变量n=表达式

  等价于  变量1=(变量2=(…=(变量n=表达式)))

   例:      a=b=c=7;

新手上路

网友A(2021-03-10):
请问下V区可不可以直接在C程序块里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V区可不可以直接在C程序块里使用

不可以

网友(2022-01-25):
这种干货,能上传附件吗?便于下载存起来,慢慢消化,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