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编程的基础规则2

楼主(2020-02-26):
五、强制类型转换:
       将指定表达式的值转换为指定类型.形式:(类型名)(表达式)
例如:(S16)(a+b)

说明:
       1)表达式应用括号括起。 例如:(S16)(x+y);   (S16)(x)+y;

        2)在强制类型转换时,得到一个所需类型的中间变量,
原来变量类型未发生变化。 例如: FP32 x=8.6; int y; y=(S16)(x);

右侧为将一个32位浮点数取整转换成16位整数,执行结果会把浮点数
小数点后的值丢弃转换成整数。如果要四舍五入,if(b>0)  c=(S16)(b+0.5)
   else c=(S16)(b-0.5)即可以得到。

voidCF_2(FP32 data_b, S16 *data_c )
{
  S16 temp;
  if(data_b>0)
    {
    temp=(S16)(data_b+0.5);
    }
  else
         {
         temp=(S16)(data_b-0.5);
         }
  setS16(data_c,temp);

}

六、大小端转换问题:

        由于STL系统的数据使用的是大端模式,而C语言系列使用的是小端模式,因此直接操
指针赋值会有字节序混乱的问题,因此我们通过提供了一组通过指针从STL取值和将值写回
STL的函数,函数的具体形式在MagicWork安装目录\ccompile\include\plc300.h里头。
      大端模式,是指数据的高字节保存在内存的低地址中,而数据的低字节保存在内存的高地址
中,这样的存储模式有点儿类似于把数据当作字符串顺序处理:地址由小向大增加,而数据从
高位往低位放;这和我们的阅读习惯一致。

      小端模式,是指数据的高字节保存在内存的高地址中,而数据的低字节保存在内存的低地址
中,这种存储模式将地址的高低和数据位权有效地结合起来,高地址部分权值高,低地址部分权值低。

   举例:参数通过指针在C系列和STL进行传递时, 由于C系统使用的是小端模式,而STL系统使用是
的大端模式,所以需要调用大小端转换接口。
voidCF_1( S16 int1, S16 int2, S16 *int3 , S16 *int4 )
{
  S16 int4_t;
  int4_t=*int3=int1+int2;

  setS16(int4,int4_t);

在状态表中查看执行结果,显示成16进制,VW104没有进行大小端转换,其结果是不正确的,执行完才正常。

七、STL系统与C语言系统的数据转换操作函数:
        在上述操作步骤中,已强调过输入输出和输出参数,会变成相应类型的指针,通过指针在C函数里头将结果
写回STL系统。即C函数无返回值,返回值只能通过指针传回。
    加之大小端转换问题,8位、16位、32位数都需要做好转换大小端,故所有的输入输出或者输出参数都执行以
下指令把C语言的执行结果赋值到STL环境中
void setU8( , );     //将一个U8数据,从C语言写回STL系统
void setS8( , );      //将一个S8数据,从C语言写回STL系统
void setU16( , );    //将一个U16数据,从C语言写回STL系统
void setS16( , );    //将一个S16数据,从C语言写回STL系统
void setU32( , );    //将一个U32数据,从C语言写回STL系统
void setS32( , );     //将一个S32数据,从C语言写回STL系统

void setFP32( , );    //将一个FP32数据,从C语言写回STL系统
      (暂时不支持BOOL型,后续将增加,未增加之前可使用上述例程*heat=1,操作输出指针的方法!)
        例如,我们要用C函数输出求出结果int4,建议先在C函数中建一个int4的中间值int4_t,待int4_t的值求出以后,
再执行setS16(int4,int4_t)输出结果到STL。
       同样的,如果需要在C函数中直接调用PLC的V区、M区等寄存器,可以将PLC寄存器的指针输入给C函数,C函数块
可以通过取指针值的方式获取到PLC的内存区。
       更重要的,如果输入的参数个数很多,也同可以通过指针的方式获取到。
getU8(U8 *p);从 p地址 取得一个C语言系统可用的U8数据
getS8(S8 *p);从 p地址 取得一个C语言系统可用的S8数据
getU16(U16 *p);从 p地址 取得一个C语言系统可用的U16数据
getS16(S16 *p);从 p地址 取得一个C语言系统可用的S16数据
getU32(U32* p);从 p地址 取得一个C语言系统可用的U32数据
getS32(S32* p);从 p地址 取得一个C语言系统可用的S32数据
getFP32(FP32* p);从 p地址 取得一个C语言系统可用的FP32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