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信CTH200PLC和KEPserveEx走MODBUS TCP使用说明

楼主(2020-02-27):
1、KEPserveEx OPC和CTH200PLC走网口MODBUS TCP通信。下载软件KEPserveEx

2、新建通道,选择通信方式Modbus Ethernet,下一步选择电脑本地网卡后面的设置默认一直到新建通道完成。

3、电机新建的通道新建驱动,一直下一步,直到填写PLC IP地址。

4、一直默认到这一步,将图所示勾选去掉。

5、然后新建变量。

6、检测是否可以读到数据,如图所示可以读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