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合信200系列带网口PLC与西门子WINCC上位机MODEBUStcp通讯

楼主(2020-02-27):
打开WINCC上位机编程软件新建项目
在变量管理器中右键点击变量管理,添加新的驱动程序,选择MODEBUS-tcp通讯协议
在建立好的驱动程序,右键点击添加链接通道,1个PLC建立一个链接通道

然后右击链接通道进行参数设置
在参数设置画面中PLC类型选择如上图所示,服务器IP地址与PLC地址需要完全一致,端口和远程从站地址默认为502与255.
勾选字类型数据,因为MODbus的实际地址需要反转解码,所以需要勾选.设置完成后点击确认参数就设置完毕了.
下面介绍下有关实际地址对应关系:

我们选择4x保持寄存器,VW0对应3x0,VW2对应3x1,3是因为软件原因选择4x最后结果会变为3x,WINCC中VW0对应的启始地址是40000而不是一般的40001.
VD4对应3x2,VD8对应3x4。
V0.0对应3x0.8
V0.7对应3x0.15
v1.0对应3x0.0
v1.7对应3x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