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2-001S2 软件CAN组态示例

楼主(2020-02-29):
本介绍有中文版介绍与英文版介绍,本页面以中文介绍为主,英文版请在附件下载
This introduction has Chinese version introduction and English version introduction, this page mainly Chinese introduction, English version please download in the annex
Part1 硬件连接
1. 接口图

H32-001S2:

① LED指示灯

② 系统运行开关

③ EtherNET 通信口

连接PC 、HMI等

④ EtherCAT 通信口

连接伺服系统、从站系统等

⑤ CAN 通信口

连接CANopen伺服、 CANopen 从站等

⑥ USB 接口

X1: 1:终端电阻开关

   3:远程控制开关

X2/X3:RS485 接线端子(用于485通信)

X4:电源接线端子

1. 接口定义

③ EtherNET 通信接口(标准以太网接口)

④ EtherCAT 通信接口(标准以太网接口)
⑤CANopen 通信接口

Part2 软件操作

1. 安装软件并确认版本:MagicWorksPLC V2.18(网址:www.co-trust.com

2. 打开软件工具栏,可以选择中文和英文

⑥点击”工具(T)”,然后点击”选项(O)”

⑦ 选择需要的语言,然后点击”确定(O)”

注:本文档将以中文演示,如需英文请查看英文版本

⑧点击”是(Y)”,软件会自动关闭

3. 创建一个新的工程:

① 重启软件, 然后 “文件” 点击 ”新建(N)...”
file:///C:/Users/高旭的~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2.jpg

②可以对工程编辑名称并选择存储工程的位置,然后点击 “确定”

③鼠标右键 “Project1”,选择“插入新对象” 点击 “PLC站”
④选择“H32-006” 然后点击“确定”

⑤双击 “PLC1”然后双击 “H32-006”
⑥双击“硬件组态” 将会进入如下画面
⑦你需要点击 “工具” 导入第三方 EDS 或者XML 文件。注意:此步骤对于在硬件配置中识别其他制造商的从设备是必要的。

⑧右侧设备目录里点击"v1.0" 然后拖到左边“1”这个位置,如下图所示
⑨鼠标右键点击“H32-006”, 选择“属性”或者直接双击“H32-006”
⑩选择“启用CANopen主站功能”, 然后选择波特率(默认1000kbps), 然后 “确定”
11你可以在硬件配置接口中看到 can 总线
12然后从设备目录中选择一个CANopen 从站设备,如图中“E10” 将它拖拽到左侧CAN BUS 总线上。最多可以拖拽32个从站设备.
E10是我们公司的 canopen 伺服产品,本文以此为例

13双击E10伺服图标,可以设置参数开放通信。 该步骤的主要设置是在PLC中映射伺服参数地址和V区域

14经过设置,你也可以拖动 sm300 IO模块到机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