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agicWorks HMI如何创建SADCA快捷桌面方式和一些常见问题...

楼主(2020-03-03):
合信的HMI软件支持上位机模拟本篇帖子讲述如何在桌面上创建快捷方式,点开就显示在线模拟的工程的方法和使用SCADA模拟时的一些常见询问的问题。
1.SCADA画面如何放大?

2.串口选择弹窗怎么点击出来?

3.如何识别当前串口?

4.如何设置开机自动运行?

SCADA在线模拟创建快捷方式步骤:

1.点击安装的软件,右击打开-选择文件所在位置。
2.找到在安装目录下的tmp文件
3.将要选择SCADA模拟的HMI文件复制到tmp文件夹里面
注意:按下图所示只复制原组成文件
不要有嵌套的文件夹
4.将复制过来的HMI项目点击打开,编译运行一下
避免造成错误。
注意:这一操作必须执行。
5.在软件安装目录下找到一个(MagicWorks SCADA.exe)的文件右击创建快捷方式,复制快捷方式到桌面。
注意:只能是创建快捷方式,不能是复制,否则出错。
6.在桌面上直接打开,运行

SCADA画面如何放大:

方法:点击设备设置——选择类型为(MagicWorks scada),右边的分辨率可以调整,选择合适的进行放大。

注意:如果你的原工程是小分辨率编写的,放大会出现画面的规划图形改变不美观,建议在上位机上要大图标的客户在编写时就按选择的分辨率编写。

串口选择弹窗怎么点击出来:

1.在菜单栏选项里面点击选择-设置,点击MagicWorks scada,勾上

下次在在线模拟的时候就会跳出选择了。

如何识别当前串口:

1.在搜索栏上搜索——(设备管理器)
2.点击打开。选择串口,看后面的COM+数字  可以识别当前串口号。
串口号可以修改但是避免COM1/2.

如何设置开机自动运行:

在选项里面点击打开设置。选择工作平台,选择开机自启动文件路径,勾上开机自启动。

网友:
补充一点,使用Scada可能会出现画面左右偏移的情况,即使更改分辨率仍不可行,可以尝试“设备设置”-“关闭按钮”选择“无效”(选择“无效”后,画面可能需要电脑快捷键退出,假如没有快捷键可以通过画面中下拉一个按钮,在事件中的“设置”选择“Reboot”即可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