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gicWorks SQL Access使用方法

楼主(2020-03-05):
帖子包括:
1.MagicWorks SQL Access说明。
2.MYSQL数据库建立方法。
3.常见问题:3-1.进入MagicWorks SQL Access后编辑菜单都是灰色。
                   3-2.MagicWorks SQL Access软件连接不上数据库原因。
                   3-3.MagicWorks SQL Access软件里面组态的变量怎么删除。
                   3-4.显示数据库拒绝访问(报警编号1004)。
1.MagicWorks SQL Access 是一款用于 CO-TRUST 以太网设备数据监控的软件, 用户可以自行开发上位机软件,与 MagicWorks SQL Access 之间通过 MySQL 数据库进行 数据交互。
读PLC 变量 :    MagicWorks SQL Access 采集 PLC 数据后写入 MySQL 数据库,用户上位机软件从数据库里取数据用于界面显示
写PLC 变量:  直接将要写的变量信息写入数据库的写变量表 - OPC_WRITE_ITEMS,MagicWorks SQL Access 软件检测到表里有记录,会自动将值写入 PLC。
设备类型:1.合信集成网口的 CTH200/CTH3002.通过 CP6453 (合信网关模块)接入的其它设备(目前只支持 PPI/MPI 和 MODBUS_RTU 协议) 3.MiCo(合信远程软件) 里启动远程编程的 CTH200/CTH300 或 CP6453(PPI/MPI 和 MODBUS_RTU 协议)
软件安装环境:操作系统:Windows XP、Windows 7、Windows Server 2008 、 Windows 10。
软件的使用:
1.打开电脑任务管理器,在进程里面查看mysqld.exe是否运行,没有运行一定要打开。(如果没有运行软件是不可以连接服务器的,建立不了变量)
打开方法:1.点击软件右击选择打开软件安装目录;2.在目录下找到MYSQL的文件夹;3.在MYSQL文件夹里面找到bin文件夹;4.找到mysqld.exe的进程,选择以管理员身份打开(这样可以避免上位机后台清除)
2.打开软件点击——菜单栏——点击工具——数据库设置——点击连接
注意:数据库格式:
服务器:localhost        (合信服务器名称)
端口:3306            (这个是合信服务器提供的端口)
实时数据库:opc_realtime   (在数据库里面修改了名称对应的也要修改)
历史数据库:opc_history    (在数据库里面修改了名称对应的也要修改)
用户名:root           (在数据库里面修改了名称对应的也要修改)
密码:空/123456        (这个也是Cmd运行里面打开数据库的密码,没有设置的话初始密码基本上是空/123456
3.建立数据变量监控:
3-1.点击Project右击插入站
3-2.为站选择型号,分配IP,选择类型。注意:也可以点击读取类型来选择型号。
3-3.右击插入组,为组分配更新周期
注意:同样也是数据库实时采集变量的更新周期。历史数据库的更新周期是在菜单“工具”- -“数据库同步周期”设定

3-4.右击插入项(就是设置变量)为变量命名、选择读写状态、分配地址、选择类型。
下图是快速导入符号表(合信编程软件里面建立好的)监控,

2.MYSQL数据库建立方法
2-1.合信支持: 版本 MySQL Server 5.6.13,免安装版本百度云盘下载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7WvUiPnTZqz63DLW5_aNHg
注意:如果你已经有之前的MYSQL版本请删除或者禁用禁用的方法:打开电脑的任务管理器,查看是否已经有mysqld.exe的进程在运行,如果在运行麻烦把他禁用。因为有些电脑这个进程是开机就运行的可能需要管理员权限才可以,所以最好是删了之前安装的;你暂时关了可能是无效的。
2-2.操作步骤:
1.下载好以后有两个文件

2.将文件一放到 MagicWorks SQL Access 的安装目录里面去。注意:是根文件放到子目录,不要在“文件一”的外面还有不同名的文件夹。
3.将“文件二”直接复制放到你软件安装的盘里面
注意:只能是根文件直接放在盘里面。是可以放在其他文件夹里面但是只能是全英文文件夹,但有些电脑可能是识别不出来的最好还是在盘里面。
4.找到刚刚放到软件安装目录里面的MYSQL点开里面的bin文件在里面找到——mysqld.exe
注意:打开——只能是以管理员的身份,在任务管理——进程里面查看是否已经在运行(确定进程存在)。

5.库编写程序
5-1.运行电脑—Cmd
5-2.打开Mysql的bin文件  如果安装盘不是C盘,打上你盘的分配地址号    加一个   :   按下回车
步骤1:打上cd加空格然后将刚刚MySQL的bin文件地址复制上来然后回车
步骤2:然后在“bin>”后面输入   mysql -upsac -p   弹出数据库密码输入界面
注意:数据库打开密码是123456 或者直接回车(一般都是直接回车就可以了)
步骤3:我们提供一个现成的 sql 文件 ctaccess.sql(上图中的文件二),用户导入此文件,就无需再手动创建用户 和数据库了。
然后使用 source 命令,后面参数为脚本文件 source d:\ctaccess.sq
几条常用操作语言:显示数据库:show databases;使用数据库:use mysql;显示数据库中的表:show tables。注意:后面的   ;  一定要加上。
上述操作执行完成就可以在软件里面添加变量,在数据库里面进行读写了。

3.常见问题:
3-1.进入MagicWorks SQL Access后编辑菜单都是灰色:这个是因为数据库没有连接1.检查Mysqld.exe 进程有没有在运行.2.在电脑上打开一下数据库,执行操作和上面安装MYSQL的1-2步相同。
3-2.MagicWorks SQL Access软件连接不上数据库原因:1.检查Mysqld.exe 进程有没有在运行.   2.查看是否是库的名称修改了。
3-3.MagicWorks SQL Access软件里面组态的变量怎么删除:软件需要连接上数据库才能进行删除变量。
3-4.显示数据库拒绝访问(报警编号1004):这个是因为密码输入错误,数据库打开密码是123456或者直接空格回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