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M231模块接B型热电耦的使用

楼主(2020-03-06):
1.1.1功能介绍
            我的模块EM231 7PD/7PF温度模块尚不直接支持B型热电偶。为了满足客户对B型热电偶测温的要求,我们开发了EM231_7PX_S_B这个库函数。由于S型热电偶和B型热电偶的测量范围比较接近,我们将EM231 7PD/7PF模块 选为S型并外接B型热电偶,通过读取到S型热电偶温度进行快速的数据转换,进而获得B型热电偶的实际温度。用户无需复杂的编程,只要调用和的和设置几个简单的参数就可以使用,温度测量准确
B型热电偶的测温范围为:250℃到1820℃。通过调用此库函数,我们能准确的获得全范围的B型热电偶实际温度。该温度已进行冷端补偿,用户无需再次添加处理
1.1.2安装说明
   在文件”----“添加/删除库,找到库文件“EM231_7PX_S_B lib.mwl”,如下图所示。

   在你存放的“EM231_7PX_S_B lib.mwl”文件的位置,找到此文件,如下图所示,点添加按钮。
   安装成功后,在目录树的 下可以看到新增加的EM231_7PX_S_B的库
1.1.3调用EM231_7PX_S_B
    点击要添加功能块的 网络,双击下面的“EM231_7PX_S_B”,就会在网络里出现相应的功能块。结果如下图所示。
1.1.4调用EM231_7PX_S_B库函数功能说明
    调用此库函数 不需改变端子的接线方式和地址计算。
    为了使计算的B型温度准确,建议将EM231-7PD/PF模块的最后一个通道进行短接,作为冷端补偿
      1地址说明
      2错误状态说明
      3DIP设置
      4软件配置
1.1.5应用例子
    1.1.5.1.系统说明
         本例设置第1个扩展模块位置为EM231-7PF(插槽号为0)。第二个扩展模块位置为EM231-7PD(插槽号为1)。
           EM231-7PF模块的第1个回路(通道号为0)来测量温度,第8个回路进行冷端补偿(通道号为7)。EM231-7PD模块的第1个回路(通道号为0)来测量温度,第8个回路进行冷端补偿(通道号为7)。
  调用EM231_7PX_S_B库来计算该回路的实际B型温度。
  输入端:测量温度地址:VW0;冷端补偿地址:VW14。
   输出端:错误位:VB100;B型实际温度:VW200。

  第二个扩展模块EM231-7PD:
  输入端:测量温度地址:VW64;冷端补偿地址:VW78。
  输出端:错误位:VB101;B型实际温度:VW202。
  将上述参数地址设置好即可通过VW200、VW202读出B型热电偶的实际温度。
  1.1.5.2.应用程序
1.库函数的调用
  2.B型实际温度
  当EM231 7PF测量到的温度为1374.4°c,冷端补偿为20.0°c时,实际的B型温度为1839.9°c。当EM231 7PD测量到的温度为48.8°c,冷端补偿为0°c时,实际的B型温度为250°c,无错误。
  如下图:

库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