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gicWorksPLC软件进入运行模式编程方法

楼主(2020-03-12):
       在运行(RUN)模式下执行程序编辑功能,可以使您不必将PLC切换到STOP状态,而直接将改动的程序下载到PLC,比如
您可以更快的对程序进行调试,对当前程序进行较小的改动(更改参数值)直接下载到PLC,而不需停机。
对实际的控制过程进行下载时,必须考虑对机器设备和操作员造成的伤害。
在执行运行模式编程前,请检查:
1. 您的PLC类型支持在线运行模式编程;
2. 在系统块>运行模式编程项中,没有勾选“禁用运行模式编程”;
3. 您的PLC已经和MagicWorks PLC软件之间建立了通讯;
4. 确保当前的CPU运行程序中不包括CT的保密库;

如果上述操作不存在问题,你可以通过菜单命令PLC(P)>运行模式编程命令,进入运行模式编程。
运行模式编程下载
执行运行模式编程下载时,只能下载程序块(同时也只对程序块进行编译),系统块和数据块不会下载。
开始下载后,直到MagicWorks PLC下载完成之前,您不能执行其他任务。

如果程序中存在编译错误,将会在输出窗口提示出错的位置和其他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