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口一主多从UDP PPI使用

楼主(2020-03-12):
要求:1,合信的CTSC200(带网口)、CTH200、CTH300-H等CPU
           2,连网的几个CPU在同一网段里面
                PS:1.同一网段是指IP地址前三段数一样,第四个数不一样,如192.168.1.x,子网掩码一样
                     2.不能超过CPU的UDP PPI的连接个数,
                     UDP PPI的连接个数计算,如一台PLC做主站UDP PPI去读或写某一个PLC,占一条UDP PPI,
                                                                   同时这台PLC做从站被另一个PLC通过UDP PPI读或写数据,占一条UDP PPI,
                                                                   同时这台PLC与合信的HMI通过UDP PPI通讯占一条UDP PPI,
                                                                   同时这台PLC和Magicworks PLC网口编程等连接,占一条UDP PPI,                                                                    故此PLC共用4个UDP PPI连接

下面以一主两从为例,分别对两个从站PLC进行读和写操作:
      1.先设置好每个PLC的IP并下载到PLC里面,把所用的PLC连到同一个路由器或交换机上
         2.生成UDP PPI向导和设置读写地址等,
           注意向导生成的块会占用一端地址,这段地址不能被其他地方占用
            两个站会生成两个独立的块
         3.主程序OB1中调用向导生成FC块
        双击进入向导生成的块时,弹出密码框,取消就好,
          此块可以查看读写配置和生成的FC块个接口含义

         4.下载程序和初始化V内存数据块 到主站PLC,从站不需要下载程序,下完程序之后就可以监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