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操作MICO软件实现H32的远程上下载功能

楼主(2020-03-19):
Ⅰ、将CP6453网关模块设备添加到MICO群组中
注意:此时的CP6453充当路由器的功能,给PLC提供网络
1.    首先在Mico中创建一个群组,如下图操作
2.然后拿一根网线,用网线将CP6453网关模块
与电脑连在一起
(首先将网关模块复位一下,按住Reset大约5秒钟灯闪后即复位成功,并将网关模块上的远程开关拨到Remote)
3.将电脑改为.1的网段即192.168.1.XXX,然后在Mico中的“设备”-“本地设备”点搜索即出现网关模块。
4. 双击搜到的网关模块即上图出现的CP6453会进入配置参数的页面,本次采用的是STA模式
①如下面截图中,点到远程,
1:为你需要在群组中网关模块所显示的名称;
2:为你创建的群名称,需要和你创建的群组名称完全保持一致;
上述两个修改完成后,点3进行修改,会出现“正在保存设置到文件,请稍等”;
其它参数保持默认即可,不必做修改。

②在常规成设置成图中所示的配置,点击修改,会提示修改参数是否重启,点确定即可,之后网关会变为.126的网段即192.168.126.XXX,将电脑IP修改成.126的网段,重新在我的设备中点击搜索。

③为网关连接Wifi,电脑和网关使用同一热点,需保证网络稳定。
5.在之后到创建的设备群中即可找到在线的网关模块,并授权给自己或者加入群组的其他人,操作步骤如下图。

以上为如何将网关添加到Mico群组中,所展示的图片顺序为操作顺序,按照图进行操作,过程中需要修改两次IP,第一次修改为192.168.1.XX的网络,是为了搜到连接的网关模块,并为其配置参数;第二次修改,是为了再次搜到网关给网关连上wifi,进入局域网中,从而在群组里的群内设备看到在线的设备。

网关状态灯变化过程:复位的刚开始,PER灯和WIFI灯亮,第一次修改参数时,提示是否重启设备,确定后,WIFI灯灭,PWR灯亮,重启完成后,PWR,WIFI,RMC灯均亮。

Ⅱ、将PLC设备添加到MICO后实现程序的远程上下载
1.将H32的远程拨码拨到ON即1(X1的3号端子拨上去即可)
2.配置系统快
首先新建一个H32的工程,用网线连接电脑和H32,用H32默认的网段通信上PLC(出厂默认.1即192.168.1.XXX的网段)
然后在工程中的“硬件组态”中添加一个H32的主站到机架上,双击机架上的H32主站,进入属性,找到“通信端口”-“TCP/IP端口”对其中的参数进行修改,修改完成点确定
3. 将系统块下载到PLC中并运行,此时PLC的地址更改为126的网段即192.168.126.XXX的网段(需要将PLC更改为126的网段才可以通过网线搜到PLC),此时用网线连接PLC和CP6453模块,会发现PLC的远程灯亮起,同时会在Mico中的“我的设备群”中创建的群组中的“群内设备”出现系统快中设置的设备名称即你手上的PLC设备。要记得将出现的PLC设备授权给自己以及可以操作本设备的其它群内用户。
4. 在“设备”-“我的设备”中右键CPU300开启PLC远程编程
5. 打开需要远程上下载的程序,在通信的“设置PG/PC接口”中选择“CTH300/200 Remote_Mico(TCP/IP)协议”(本次选用的是带自己本地网卡后缀的此协议),双击刷新即可找到设备,从而实现对PLC的远程上下载。

楼主:
如果现场不方便插网线,此次补充下通过串口来远程上下载以及监控PLC(此步骤顺承上述Ⅰ):

1.首先在Mico软件里的“我都设备”里右键CP6453模块,点“启动远程编程”出现下图第二个图的画面,点“启动远程编程连接”,然后点确定。

2.打开MagicWorks PLC软件,双击“通信”-“设置PG/PC接口”,然后选择CP6453-RS485(TCP/IP)的协议,此处我选的是带自己后缀网卡的协议。
3.双击CP6453-RS485配置

4.不用勾选“使能远程”,点搜索网关,出现图2画面,点“搜索本地设备”,下图中会发现有两个网关模块,一个是无线网上的,一个本地的(126网段),选择本地网关,点“确定”,回到图1,再点“确定”。

5.双击刷新即可搜到PLC